[FatFs] FatFS的多盘符使用,务必指定盘符号,仅有一个盘符不加盘符号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2016-02-27):
比如,操作盘符2:
/*
*********************************************************************************************************
*    函 数 名: ViewRootDir
*    功能说明: 显示SD卡根目录下的文件名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ViewRootDir(void)
{
    /* 本函数使用的局部变量占用较多,请修改启动文件,保证堆栈空间够用 */
    FRESULT result;
    FATFS fs;
    DIR DirInf;
    FILINFO FileInf;
    uint32_t cnt = 0;
    char lfname[256];
     /* 挂载文件系统 */
    result = f_mount(&fs, "2:", 0);    /* Mount a logical drive */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
    /* 打开根文件夹 */
    result = f_opendir(&DirInf, "2:"); /* 如果不带参数,则从当前目录开始 */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打开根目录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return;
    }
    /* 读取当前文件夹下的文件和目录 */
#if _USE_LFN
    FileInf.lfname = lfname;
    FileInf.lfsize = 256;
#endif

    printf("属性        |  文件大小 | 短文件名 | 长文件名\r\n");
    for (cnt = 0; ;cnt++)
    {
        result = f_readdir(&DirInf,&FileInf);         /* 读取目录项,索引会自动下移 */
        if (result != FR_OK || FileInf.fname[0] == 0)
        {
            break;
        }
        if (FileInf.fname[0] == '.')
        {
            continue;
        }
        /* 判断是文件还是子目录 */
        if (FileInf.fattrib & AM_DIR)
        {
            printf("(0x%02d)目录  ", FileInf.fattrib);
        }
        else
        {
            printf("(0x%02d)文件  ", FileInf.fattrib);
        }
        /* 打印文件大小, 最大4G */
        printf(" %10d", FileInf.fsize);
        printf("  %s |", FileInf.fname);    /* 短文件名 */
        printf("  %s\r\n", (char *)FileInf.lfname);    /* 长文件名 */
    }
    /* 卸载文件系统 */
     f_mount(NULL, "2:",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