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或者FSMC总线外接多个总线设备的时候,不可多线程调用

楼主(2016-02-28):
FMC或者FSMC总线外接多个总线设备的时候,不可多线程调用。
当前V6板子通过FMC_D的32个数据总线扩展出来了32个IO,使用这个的时候也要注意,
这32个IO的使用也要注意,特别是多线程使用的时候。

网友:
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啊?

因为一个任务在做FMC通信的时候,如果此通信过程被另一个高优先级任务打断,在这个高优先级任务里面也执行FMC通信,会出现通信异常。

网友(2016-03-29):
引用 网友B:
因为一个任务在做FMC通信的时候,如果此通信过程被另一个高优先级任务打断,在这个高优先级任务里面也执行FMC通信,会出现通信异常。

好像在群里问过你,FMC通信不能被中断打断啊,那这里高优先级怎么会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群里问过你,FMC通信不能被中断打断啊,那这里高优先级怎么会打断?

注意细节,是FMC的通信时序不会被打断。基本的赋值操作是可以被打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细节,是FMC的通信时序不会被打断。基本的赋值操作是可以被打断的。

没完成赋值就能被打断,满足了实时性要求,但是FMC就不稳定了,手册上说的突发读写不能被打断,是不是中断不影响FMC了?

网友:
那用FSMC外挂一个LCD和SRAM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完成赋值就能被打断,满足了实时性要求,但是FMC就不稳定了,手册上说的突发读写不能被打断,是不是中断不影响FMC了?

非原子操作操作都可以被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用FSMC外挂一个LCD和SRAM会有影响吗?

没问题。同一个任务下完全没问题的,
1. 不同的任务下都操作LCD会有问题。
2. 不同的任务下分别操作LCD和SRAM,还没有进行过大量的测试,因为是操作的不同地址,理论上也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