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jlink 問題

楼主(2016-02-28):
當我load 到 V5 開發板 會出現如附圖片之 錯誤訊息 請問哪裡錯了 ? 該如何解決 ?  謝謝

picture1

picture1

picture2

picture2

网友:
1. 重新插拔下JLINK看看是否有问题
2. 换个JLINK上面的USB线看看。

楼主:
檢查過線材與接口 問題依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重新插拔下JLINK看看是否有问题
2. 换个JLINK上面的USB线看看。
   檢查過線材與接口 問題依然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檢查過線材與接口 問題依然存在
先查看下JLINK是否跟电脑端正确的连接了不,通过MDK的这个选项就可以查看:
如果可以JLINK端没问题的话,也有可能是开发板端的设置问题。可以试试串口ISP下载,
看看能否正确下载,或者JLINK也可以进行ISP下载模式。

网友:
把下载频率降低试试

楼主:
謝謝你回復 並尊照你所說之 setting  但仍會如附圖片錯誤訊息

网友(2016-04-1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些例程可以烧录,有些例程就有这个问题,例如STeWin的例程就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些例程可以烧录,有些例程就有这个问题,例如STeWin的例程就出错

升级下你的JLINK的固件版本到5.xx。如果可以买正版的,建议买个正版,这个种问题基本会消失,如果正版不太好用,从淘宝上搞的好用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