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D卡、TF卡、nandflash选择
超越昨天

楼主(2016-02-28):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我相存储一些数据,大概要4G的空间,现在不知道SD卡、TF卡、nandflash那种更好一点。因为这三种我都没有用过,网上找了一些资料,也决定不了那个更好一点,所以问一问大家。希望帮助一下。

网友:
SD卡、TF卡是一样的,nandflash驱动稍麻烦些。如果可以用SD或者TF,就是用吧,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卡、TF卡是一样的,nandflash驱动稍麻烦些。如果可以用SD或者TF,就是用吧,最简单。

读写速度方法SD卡与NAND FLASH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4-03-06):
需要SD NAND芯片测试吗,可以提供样品:13537608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