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咨询RA8875事宜

楼主(2016-02-29):
   想问个问题下,RA8875外挂FLASH 字库或者图库,MCU控制RA8875读取,那么外挂FALSH的字库或者图库数据如何事先写入?

网友:
需要买一个编程器,淘宝上的普通价位20-100元都有。

楼主:
问题是如果焊接上去了,不好用编程器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买一个编程器,淘宝上的普通价位20-100元都有。

问题是如果焊接上去了,不好用编程器烧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如果焊接上去了,不好用编程器烧写

淘宝上还有那种SO8的夹子卖的。
你的板子断电,编程器上夹子,夹住芯片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