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orflash上移植fatfs?

楼主(2016-02-29):
想在norflash上移植fatfs,但一直没有成功,有这样做过的吗?norflash一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在论坛上看到,Nandflash要做平衡,不知道norflash要不要做平衡呢?没经验,求指导~

网友:
norflash不要移植fatfs,移植了fatfs就是累赘。
norflash的最大优势就是读取的时候可以像读SRAM一样,给定总线地址,直接读取即可。极其方便。

楼主:
没有其他硬件可用,如果不用的话,字库啥的没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他硬件可用,如果不用的话,字库啥的没不好搞啊

把地址设定好就可以啊,

我现在的字库就是放在 norflash里面的,效果也非常的好,我的 norflash 也没有移植 fatfs的,反正汉子的计算方法是固定的,

得到汉子的地址后再加上 汉子在 norflash的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