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RA8875配合7寸屏800x480的时钟设定经验

楼主(2016-03-02):
本来的设定使用的半年都没有问题的,当开始使用EDIT控件的时候,发现进入编辑模式后,框框内的字符经常扭曲变形。RA8875的基本设定也是参考armfly。
经过尝试和分析之后,发现armfly的RA8875初始化是分屏幕不一样的,而我照抄了前面几行,那是给480x272屏的设定!
结论如下:
0x88这个寄存器需要写12,把系统时钟设定到81M。如果写10或者11,系统时钟对应68M或者75M都是不行的。
虽然看起来区别不大,而且貌似FMSC是根本用不上那么高的时钟的,但是必须设定到81M,才能不花屏!

楼主:
还有一点经验,理论上FSMC设定慢一点,应该更稳定。但是如果设定,反而不正常了,

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这个设定0或者1都可以。
    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
    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2;// 参照armfly的SRAM设定为3,EDIT控件出现花屏,设定为2,正常。
    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
    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
    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这个设定只对控件edit的编辑模式,也就是说只是和读取像素的底层函数有关! 一般人看不出来。。。。

网友:
除了系统时钟外,还有一个像素时钟,这个也很重要,这个设置高了很容易花屏。

/* REG[04h] Pixel Clock Setting Register (PCSR)
            bit7  PCLK Inversion
                0 : PDAT 是在PCLK 正缘上升 (Rising Edge) 时被取样。
                1 : PDAT 是在PCLK 负缘下降 (Falling Edge) 时被取样。
            bit1:0 PCLK 频率周期设定
                Pixel Clock ,PCLK 频率周期设定。
                00b: PCLK 频率周期= 系统频率周期。
                01b: PCLK 频率周期= 2 倍的系统频率周期。
                10b: PCLK 频率周期= 4 倍的系统频率周期。
                11b: PCLK 频率周期= 8 倍的系统频率周期。
        RA8875_WriteReg(0x04, 0x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系统时钟外,还有一个像素时钟,这个也很重要,这个设置高了很容易花屏。

/* REG[04h] Pixel Clock Setting Register (PCSR)
            bit7 &#160CLK Inversion

网友:
这个地方,我分析过,应该是分频,而不是倍频。 就是说PCLK<SYS_CLK。指的是液晶屏的刷新频率。

RA8875说过,800x480的屏幕应该为30-33MHz。而480x272的只需要9M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我分析过,应该是分频,而不是倍频。 就是说PCLK<SYS_CLK。指的是液晶屏的刷新频率。

RA8875说过,800x480的屏幕应该为30-33MHz。而480x272的只需要9MHz。

这个2倍的,4倍的,8倍的不是倍频的意思,是指的2个,4个和8个系统时钟。也就是进行分频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RA8875的最高系统时钟在datasheet中说明是60MHz。
我这个方法把它设定到81MHz,虽然能用,但是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一个问题,RA8875的最高系统时钟在datasheet中说明是60MHz。
我这个方法把它设定到81MHz,虽然能用,但是有风险。。。。

经过多次尝试,RA8875读取数据模式下的不稳定,找到根本原因了,是FSMC设定太慢了。

RA8875的锁相环还是设定为60MHz,这个是datasheet承认的最高时钟。(armfly的历程中是设定为81.25MHz了)

关键的FSMC设定为:
       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armfly的设定为1.
    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
    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2;
    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
    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
    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我的环境是F103,emwin528,emwin的自带RA8875驱动。问题出现的是edit模式下,光标闪烁,显示不规则的乱码或者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