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的bootload与app的Stack_Size疑问??

楼主(2016-03-03):
版主,请教一下,STM32的bootload分配了1K的Stack_Size,而app程序分配了10K的Stack_Size,那问题来了,那相对于app中的Stack_Size是加上bootload的共11K,还是就是自己的分配10K??

网友:
10K,因为APP已经重新初始化了栈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因为APP已经重新初始化了栈指针。

还有个疑问在请教一下,如何使得bootload与app共用一个全局变量,从而减少ram的开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疑问在请教一下,如何使得bootload与app共用一个全局变量,从而减少ram的开销?

不用的,一旦加载后,以前的boot里面的全局变量都无效了,已经是新的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一旦加载后,以前的boot里面的全局变量都无效了,已经是新的程序了。

意思是,如果总RAM是20Kb,那么不管boot开销了多少的RAM,到了app端可用的都是20K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如果总RAM是20Kb,那么不管boot开销了多少的RAM,到了app端可用的都是20Kb?

对啊,已经重新启动了。
我们现在通常做的都是这样的。如果需要再更新,就在APP里面设置个软件复位功能,重新回到BOOT里面的代码了,然后可以加载新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已经重新启动了。
我们现在通常做的都是这样的。如果需要再更新,就在APP里面设置个软件复位功能,重新回到BOOT里面的代码了,然后可以加载新的APP。

你说的这个“已经重新启动”了,是指boot跳转到app,重新加载了startu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已经重新启动”了,是指boot跳转到app,重新加载了startup??

重新启动到APP了。刚刚表达的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