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编译汉字数组的时候出错

楼主(2016-03-04):
为什么编译汉字数组的时候会出错,提示 missing closing quote ,数组的大括号都是英文状态下输入的

网友:
MDK5.XX版本有这个问题,用记事本另存UTF-8不行的,改用notepad++,把文件编码转为UTF-8编码模式,之前打开显示的编码模式是UTF-8无BOM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5.XX版本有这个问题,用记事本另存UTF-8不行的,改用notepad++,把文件编码转为UTF-8编码模式,之前打开显示的编码模式是UTF-8无BOM格式

还真是这样的,用notepad改了之后就好了,不过我407ZGT6的芯片,移植这个ATM的例程,居然编译不通过,提示好像是说armfly这个logo的数组超出栈了,我把那个地址直接换成0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