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FreeRTOS+STemWin移植的问题

楼主(2016-03-07):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
本人将16-STemWin5.20+FreeRTOS+Fatfs例程移植到自己的407的板子上,只是修改了显示和触摸的接口驱动相关的接口,程序可以跑起来,但是触摸界面后,界面消息程序做了一次响应处理,然后程序就挂死了。
有没有人知道原因呀?

楼主:
有人遇到类似问题吗?
通过单步跟踪,发现触摸后,执行GUI_PID_StoreState(&State)后,程序就挂死了,怀疑是在GUI界面内部处理过程中卡死了,请教各位大神啊!O(∩_∩)O谢谢!

网友:
按说不应该啊,死在这个函数的话,难道是emWin多任务没有正常执行,有可能哦。
把触摸函数放在emWin的任务里面定时执行看看,简单点放在while大循环就行,再加个延迟。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按照你的方法,还是不行哦,我将FT5X06_OnePiontScan();函数添加到void MainTask(void) 里面最后的while循环中
while(1)
    {
        GUI_Delay(20);
        FT5X06_OnePiontScan();
    }
还是一样的效果,第一次触摸时,界面对话框能收到WM_NOTIFICATION_CLICKED消息,然后就卡死了,还有没有什么调试或者验证的方法呀?谢谢!

网友(2017-05-31):
您好我想请问下您显示窗口的时候会有毛刺和残影是因为什么,FreeRTOS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