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测试发现部分标准C库函数不可以在RTX开关中断之间的地方调用,比如printf

楼主(2016-03-08):
应该是底层已经对printf做了多线程调用保护(采用RTX的互斥信号量实现),也就是前段时间发的这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77
比如:
__set_PRIMASK(1);
printf("K1键按下,使用MDK中自带的RTX调试组件,请务必使用MDK4.74版本进行调试\r\n");
__set_PRIMASK(0);

上面这个printf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RTX的API函数在开关中断之间调用会触发硬件异常,这个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调用RTX
的API会触发SVC中断,但是为什么在关闭中断后,触发SVC中断会出错呢,很奇怪。按说可以
等开启中断后再执行的,后面查查资料看。
比如:
__set_PRIMASK(1);
os_dly_wait(1);
__set_PRIMASK(0);

楼主:
我这里使用的是标准C库,没有使用微库,因为用了FlashFS,FlashFS不支持微库,只能用标准C库。

网友:
svc触发时,必须立刻执行,关中断肯定要出错了,这个cm3权威指南早就说明了

只有一种情况,比如svc指令执行期间发生了高优先级中断,这个时候svc可以被正常的抢断而不触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vc触发时,必须立刻执行,关中断肯定要出错了,这个cm3权威指南早就说明了

只有一种情况,比如svc指令执行期间发生了高优先级中断,这个时候svc可以被正常的抢断而不触发错误

原来如此,好久没有研究这些了,谢谢告知。

网友(2016-04-25):
我在仿真的时候怎么使用printf这个函数,我需要初始化串口吗?我想在debug printf view里面看到数据

网友:
想使用printf,首先需要重定义相关函数,keil目录里有个retarget.c文件,就是干这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