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xHigherPriorityTaskWoken的问题

楼主(2016-03-08):
各位大侠,经过查阅相关资料,在中断服务函数中使用队列的读写,如果有多个任务在运行,而且写队列时解除阻塞的那个任务优先级高于被中断的任务,则需要上下文切换(自动将xHigherPriorityTaskWoken置为pdTRUE,然后通过portEND_SWITCHING_ISR(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进行上下文切换),但是通过调试发现,不管几个任务的优先级怎么样,xHigherPriorityTaskWoken都为pdTRUE,ps:我把写队列解除阻塞的那个任务优先级设为1,其他任务优先级都设为2,结果还是为pdTRUE。

网友:
优先级搞反了,FreeRTOS是优先级数值小代表低优先级,数值大才代表高优先级。
跟uCOS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