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D、TF卡驱动是否一样?
超越昨天

楼主(2016-03-08):
请教一下,我用的是F207,目前网上SD卡的例程比较多,但我自己的板上用的是TF卡,不知道SD的例程是否可直接用于TF卡。谢谢!

网友:
SD和TF卡是一个产品系,都是SD卡产品,就是引脚上面稍有区别,软件驱动代码是一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和TF卡是一个产品系,都是SD卡产品,就是引脚上面稍有区别,软件驱动代码是一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22

非常感谢!

网友(2024-03-06):
需要SD NAND芯片测试吗,可以提供样品:13537608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