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704收音机芯片获取信号质量使用寄存器23比寄存器22效果更好

楼主(2016-03-08):
下面这个是通过寄存器23获取FM信号质量:
/*
*********************************************************************************************************
*    函 数 名: SI4730_GetFMSignalQuality
*    功能说明: 读取FM接收信号质量
*    形    参: _ReadBuf 返回结果存放在此缓冲区,请保证缓冲区大小大于等于7
*    返 回 值: 0 失败, 1 成功
*********************************************************************************************************
*/
uint8_t SI4730_GetFMSignalQuality(uint8_t *_ReadBuf)
{
    /*
        FM_RSQ_STATUS
        Queries the status of the Received Signal Quality (RSQ) for
        the current channel.
        CMD      0x23    FM_RSQ_STATUS
        ARG1     0x01    Clear RSQINT
        STATUS   ?0x80   Reply Status. Clear-to-send high.
        RESP1    ?0x00   No blend, SNR high, low, RSSI high or low interrupts.
        RESP2    ?0x01   Soft mute is not engaged, no AFC rail, valid frequency.
        RESP3    ?0xD9   Pilot presence, 89% blend
        RESP4    ?0x2D   RSSI = 45 dBμV
        RESP5    ?0x33   SNR = 51 dB
        RESP6    ?0x00
        RESP7    ?0x00   Freq offset = 0 kHz
    */
    uint8_t ucCmdBuf[32];
    uint32_t uiTimeOut;
    uint32_t i;
    ucCmdBuf[0] = 0x23;
    ucCmdBuf[1] = 0x01;
    SI4730_SendCmd(ucCmdBuf, 2);
    uiTimeOut = SI4730_WaitStatus80(1000, 0);
    if (uiTimeOut == 0)
    {
        return 0;
    }
    /* 连续读取7个字节的器件返回信息 */
    for (i = 0; i < 7; i++)
    {
        i2c_Ack();
        _ReadBuf[i] = i2c_ReadByte();
    }
    i2c_NAck();
    i2c_Stop();
    return 1;
}

下面这个是通过寄存22获取信号质量:
/*
*********************************************************************************************************
*    函 数 名: SI4730_GetFMTuneStatus
*    功能说明: 读取FM调谐状态
*    形    参: 返回结果存放在此缓冲区,请保证缓冲区大小大于等于7
*    返 回 值: 0 失败, 1 成功
*********************************************************************************************************
*/
uint8_t SI4730_GetFMTuneStatus(uint8_t *_ReadBuf)
{
    /*
        CMD      0x22     FM_TUNE_STATUS
        ARG1     0x01     Clear STC interrupt.
        STATUS   ?0x80    Reply Status. Clear-to-send high.
        RESP1    ?0x01    Valid Frequency.
        RESP2    ?0x27    Frequency = 0x27F6 = 102.3 MHz
        RESP3    ?0xF6
        RESP4    ?0x2D    RSSI = 45 dBμV
        RESP5    ?0x33    SNR = 51 dB
        RESP6    ?0x00    MULT[7:0]
        RESP7    ?0x00    Antenna tuning capacitor = 0 (range = 0–191)  READANTCAP[7:0] (Si4704/05/06/2x only)
    */
    uint8_t ucCmdBuf[32];
    uint32_t uiTimeOut;
    uint32_t i;
    ucCmdBuf[0] = 0x22;
    ucCmdBuf[1] = 0x01;
    SI4730_SendCmd(ucCmdBuf, 2);
    uiTimeOut = SI4730_WaitStatus80(100, 0);
    if (uiTimeOut == 0)
    {
        return 0;
    }
    /* 连续读取7个字节的器件返回信息 */
    for (i = 0; i < 7; i++)
    {
        i2c_Ack();
        _ReadBuf[i] = i2c_ReadByte();
    }
    i2c_NAck();
    i2c_Stop();
    return 1;
}

楼主:
使用寄存器23有更好的动态效果,使用22的话,有时候寄存器没有变化。

网友:
大爱啊,按理说,芯片不应该这样设计吧,求更深入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爱啊,按理说,芯片不应该这样设计吧,求更深入解释

22寄存器还有个别的用途,在使用自动搜索的时候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