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704收音机实现自动搜索方法,附上代码

楼主(2016-03-08):
具体可以查看手册,我这里将代码贴出来,添加到V4,V5或者V6板子的驱动末尾即可:
/*
*********************************************************************************************************
*    函 数 名: Si47XX_FMSeekStart
*    功能说明: 搜索有效的FM频率
*    形    参: _SeekMode  搜索模式;
*    返 回 值: 0 失败, 1 成功
*********************************************************************************************************
*/
static uint8_t Si47XX_FMSeekStart(SEEK_MODE_E _SeekMode)
{
    uint32_t uiTimeOut;
    uint8_t ucCmdBuf[2];

    /*
        FM_SEEK_START
        Begins searching for a valid frequency.
        CMD      0x21       FM_SEEK_START
        ARG1     bit7:4     Reserved Always write to 0.
                 bit3       SEEKUP Seek Up/Down.
                            Determines the direction of the search, either UP = 1, or DOWN = 0.
                 bit2       WRAP Wrap/Halt.
                            Determines whether the seek should Wrap = 1, or Halt = 0 when it hits the
                            band limit.
                 bit1:0     Reserved Always write to 0.
        STATUS   ?0x80      Reply Status. Clear-to-send high.
    */

    ucCmdBuf[0] = 0x21;
    switch(_SeekMode)
    {
        case SEEKDOWN_HALT:
        {
            ucCmdBuf[1] = 0x00;
            break;
        }

        case SEEKDOWN_WRAP:
        {
            ucCmdBuf[1] = 0x04;
            break;
        }

        case SEEKUP_HALT:
        {
            ucCmdBuf[1] = 0x08;
            break;
        }

        case SEEKUP_WRAP:
        {
            ucCmdBuf[1] = 0x0C;
            break;
        }
    }
    /* AN332  page = 277
        Powerup in Analog Mode
        CMD      0x01     POWER_UP
        ARG1     0xC0     Set to FM Receive. Enable interrupts.
        ARG2     0x05     Set to Analog Audio Output
        STATUS   →0x80   Reply Status. Clear-to-send high.
    */
    SI4730_SendCmd(ucCmdBuf, 2);
    /*
        第1个形参表示最大轮询次数; 如果成功,返回值uiTimeOut > 0 表示实际轮询次数
        第2个形参1表示结束后发送STOP
    */
    uiTimeOut = SI4730_WaitStatus80(1000, 1);
    if (uiTimeOut == 0)
    {
        return 0;
    }
    return 1;
}
/*
*********************************************************************************************************
*    函 数 名: Si47XX_FMSeek
*    功能说明: 搜索所有可用的FM频道
*    形    参: _SeekMode  搜索模式
*             _pFre      数组地址,用于记录搜索到的频道
*             _FMLength  搜索到频道数。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Si47XX_FMSeek(SEEK_MODE_E _SeekMode, uint16_t *_pFre, uint16_t *_FMLength)
{
    uint32_t uiTimeOut;
    uint8_t ucCmdBuf[7];
    uint16_t i = 0;

    while(1)
    {
        uiTimeOut = 0;
        do
        {
            Si47XX_FMSeekStart(_SeekMode);
            SI4730_GetFMTuneStatus(ucCmdBuf);

            uiTimeOut++;
        }
        while(((ucCmdBuf[0]&0x01) == 0) && (uiTimeOut < 5000) && ((ucCmdBuf[0]&0x80) == 0));

        /* 搜索完成一次后,一定要加100ms的延迟才能开启下次搜索 */
        bsp_DelayMS(100);

        if((ucCmdBuf[0]&0x01) == 0x01)
        {
            /* 记录搜索到的频道 */
            _pFre[i++] = (uint16_t)(ucCmdBuf[1] << 8) + ucCmdBuf[2];
        }

    #if 0
        printf("---- = %d, %d\r\n", (ucCmdBuf[1] << 8) + ucCmdBuf[2], i);
    #endif

        /* 搜索到FM频段末尾, 记录搜索到的总的频道数 */
        if((ucCmdBuf[0]&0x80) != 0)
        {
            *_FMLength = i;
            break;
        }
    }
}

网友:
不错不错啊,等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