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下开发板例程编译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6-03-09):
开发板上stemwin提高例程中的中文输入法实验:

提示有括号错误,可是括号 逗号都有啊?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后来新升级的5.13及其以上版本有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将这个.C的源文件,用notepad++, 把文件编码转为UTF-8编码模式,之前打开显示的编码模式是UTF-8无BOM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新升级的5.13及其以上版本有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将这个.C的源文件,用notepad++, 把文件编码转为UTF-8编码模式,之前打开显示的编码模式是UTF-8无BOM格式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