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中用到us延时如何解决?

楼主(2016-03-09):
版主,FreeRTOS中用到us延时如何解决?比如模拟IIC中用到us延时怎么处理?

网友:
参考V4板子,FreeRTOS例程里面的这个例子,这种us延迟方法是我最新原创的,
使用非常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V4板子,FreeRTOS例程里面的这个例子,这种us延迟方法是我最新原创的,
使用非常简单方便。

网友:
我是用的比较笨的,for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的比较笨的,for循环

for循环实现的延迟,随着不同的优化等级,影响较大。

网友:
这个是不是滴答时钟摘取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滴答时钟摘取法?

已经放弃滴答定时器摘取法,用在FreeRTOS和RTX上面非常不方便。
不方便主要表现在我们需要再多任务调度开启前,即滴答定时器开启前用到微妙延迟的场合。
现在F103,F4XX版本上面的uCOS,RTX和FreeRTOS正在全面统一采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