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什么函数可以获得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结构体

楼主(2016-03-10):
WIDGET_Iconview.c例子中,

  hWin = ICONVIEW_CreateEx(10, 30, 125 + 11, 200,
                           WM_HBKWIN,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ICONVIEW_CF_AUTOSCROLLBAR_V, GUI_ID_ICONVIEW0, 55, 60);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BitmapItem); i++) {
    /*
    * Add icons to the widget
    */
    ICONVIEW_AddBitmapItem(hWin, _aBitmapItem.pBitmap, _aBitmapItem.pText);
  }

这个 _aBitmapItem.pBitmap变量是,从BMP格式软件转成.c文件获得的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结构体,
我想在程序中打开一个BMP文件,emwin有什么函数可以返回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结构体?

网友:
bmp文件没法返回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不过你可以使用流位图,即dta为后缀的文件,使用在ICONVIEW控件上面非常合适,可以将其放在SD卡等外部存储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