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有FSMC 驱动8位液晶显示的例程吗

楼主(2016-03-11):
如题

网友:
驱动OLED就是,参看V4或者V5板子里面的裸机例子高级篇。

楼主:
例程上的FSCM操作都是16位的,可是OLED是8位的,不影响OLED屏吗?高8位数据会影响高8位的IO口啊(如果接了其他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程上的FSCM操作都是16位的,可是OLED是8位的,不影响OLED屏吗?高8位数据会影响高8位的IO口啊(如果接了其他设备)?

不会的,因为有片选限制,别的设备都没有片选上,怎么会影响,你想想看。

楼主:
V4,V5板子上这些接口都是当总线用的是不会,但是自己做的板子,这些口子可能接LED,那就有影响了

楼主:
100脚的FSMC驱动OLED 8位的.死活显示不了,用IO口模拟可以的

void OLE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OLED_FSMCConfig(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init;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timing;

        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
        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5;
        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
        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
        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init.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init.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init.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init.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init.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init.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init.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init.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init.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init.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init.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init.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init.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init.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timing;
        init.FSMC_WriteTimingStruct = &timing;

        FSMC_NORSRAMInit(&init);

        /* - BANK 1 (of NOR/SRAM Bank 1~4) is enabled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楼主:
CS接的是A16脚,地址应该对的吧

#define Bank1_OLED_C        ((u32)0x60000000)
#define Bank1_OLED_D        ((u32)0x60010000)
#define OLED_REG            *(__IO uint16_t *)(Bank1_OLED_C)
#define OLED_RAM            *(__IO uint16_t *)(Bank1_OLED_D)

网友:
这个宏定义改了,改成
#define OLED_REG            *(__IO uint8_t *)(Bank1_OLED_C)
#define OLED_RAM            *(__IO uint8_t *)(Bank1_OLED_D)

因为你配置的是8BIT模式,FSMC_MemoryDataWidth_8b

楼主:
果然是这个宏定义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B(2018-02-02):
请问电路图怎么连接?能给点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电路图怎么连接?能给点资料吗?

论坛置顶帖,V5板子原理图的OLED部分,是用的FSMC 8bit方式。配置方法看对应的OLED例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