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D卡存储记录时使用寿命问题?
超越昨天

楼主(2016-03-12):
相请教一下,
1)我做的产品需要把每次加工的数据存储下来,一天大概要存两万次?
2)上面数据因为每次都是不同的位置,所以还要好点,但关键是还要一个存储记录的总数,肯定在一个地方,
      这样的话,SD卡的使用寿命是不是很快到了?
如果想使SD卡寿命延长一点,如何解决。

网友:
可以先将数据写入的临时缓冲,然后整体写入,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能够提高寿命,另外你可以实际测试几天,看看实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将数据写入的临时缓冲,然后整体写入,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能够提高寿命,另外你可以实际测试几天,看看实际效果。

再请教两个问题:
1)先写入临时缓冲,在没有保存之前就掉电了,数据是会丢失的。
2)像上述这种情况,一般采用什么存储器比较好,因为开发经验太少,所以不太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两个问题:
1)先写入临时缓冲,在没有保存之前就掉电了,数据是会丢失的。
2)像上述这种情况,一般采用什么存储器比较好,因为开发经验太少,所以不太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1. 其实也丢失不了多少数据,最怕的是写数据的时候掉电,如果FAT表被损坏,整个卡就玩的了,所以使用带有掉电保护功能的文件系统很重要。
2. 用SD卡,SPI Flash,NAND Flash等均可,选择一个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