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滚动条控制不能移动

楼主(2016-03-12):
从论坛下载的emwin示例程序,下载了一个滚动条的历程。能正常显示,就是触摸屏没法控制。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调试ATM机那中UCOS+emwin的就没有问题,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是裸机的,触摸驱动在bsp.c文件里面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裸机的,触摸驱动在bsp.c文件里面实现的。

1、     LCD_InitHard();
    TOUCH_InitHard();
        触摸屏初始化了。
2、void bsp_RunPer1ms(void)
      {
        /* 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
   触摸屏用的巡检方式,在滴答中断里面。

请问还需要设置哪些地方,才能控制emwin的控件。
现在想不用ucos,单独用emwin做界面设计。

问题是否出现在  TOUCH_LoadParam();    /* 读取校准参数 */

跪求一个能触摸屏控制的emwin历程。

网友:
在我们的V4或者V5网盘里面均可,找下这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的V4或者V5网盘里面均可,找下这个例子:

网友:
看到那个历程了,调试了下,触摸屏没问题了。历程中的滚动条、按键都可以正常控制。
可是刷屏,从上往下刷屏。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查看了下时钟配置。是168000000.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引起的?
跑裸机清屏,没问题,各种颜色来回清屏,就是一闪就刷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