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EMWIN使用裸机的触摸检测不行

楼主(2016-03-14):
移植ATM例程时,触摸驱动任务那一块使用裸机的那个Touch_Scan函数无效,点击屏幕没有反应。后来发现EMwin有个检测触摸的函数,于是注释掉Touch_Scan,使用GUI_Touch_Exec这个函数,触摸屏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我看Eric老师的例程里就是使用的Touch_Scan

网友:
后来升级的例子已经采用了全新的触摸方案,没有再使用教程里面说的那种触摸方案了。

楼主:
哦,这样子,感觉EMWIN对电阻触摸屏的优化不行,抖动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子,感觉EMWIN对电阻触摸屏的优化不行,抖动太大。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外的电阻板性能比较好,基本不怎么需要滤波,国内的货,很多都是质量太low,线性度差,当然,价格也比较便宜。

电阻屏滤波可以采用我们的滤波驱动,效果还是不错的,一直在项目上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