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定时器发出的DMA请求有什么 用呢?

楼主(2016-03-15):
怎么使用定时器发出的DMA请求信号呢?

网友:
这个的确是个问题,以前有网友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怎么定时器还有个DMA功能,这个能够干啥用。
你可以看下官方固件库软件包里面的TIM例子,里面例子很多,看看实现了什么功能,然后结合参考手册看下。

网友:
比如 可自动更新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2016-04-16):
楼上正解
我一直都是优,你叫我怎么从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