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板24V公共端和大地怎么连接?

楼主(2016-03-16):
电路板供电是24V,板子上有继电器构成的数字量输出。
请问24V的com端(0v端)和大地PE端应该怎么连接?是通过一个电容还是将PE接机壳,24V的地浮空呢?

网友:
不好意思啊,楼主,没有及时回复你。

这方便我不太懂,你在网上搜些资料看看,这个帖子不错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tjInMxu-0buGH5cxfg_

网友(2016-06-12):
如果是开关电源,必须辅助接地(大地),常用的做法是24V地(0V)接上1KV以上的高压电容然后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