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不插USB,系统运行变得很慢,插上USB线就正常了,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17):
跑FreeRTOS

网友:
板子上手动控制打开USB设备和关闭USB设备试试。

楼主:
我的D+的上拉电阻是接系统的3.3V的。不插USB,人为的D+上拉,系统变慢,D+不上拉,系统运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D+的上拉电阻是接系统的3.3V的。不插USB,人为的D+上拉,系统变慢,D+不上拉,系统运行正常。

D+上拉是用来识别全速,高速设备的。不用的时候不要上拉

楼主:
问题是,我断开USB线后,怎么判断断开了,然后吧D+的上拉切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我断开USB线后,怎么判断断开了,然后吧D+的上拉切断。

我记得ST的库有专门的接口函数的,用于上拉设置。你找下。
现在F407的OTG接口比较简单,不用用户专门处理了。

楼主:
找了库里的例程,都没有调用PowerOff() 这个函数。估计是作为Device,USB线断开后就默认断电了。算了,我还是改一下线路,吧D+上拉的控制的三极管电源接USB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