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如何统计Free OS的内存使用情况

楼主(2016-03-17):
比如统计剩余内存什么的

网友:
参看V4板子中的FreeRTOS例子,每个例子里面都做了任务栈使用情况检查功能,通过串口打印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看V4板子中的FreeRTOS例子,每个例子里面都做了任务栈使用情况检查功能,通过串口打印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