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的堆栈设置大小疑问

楼主(2016-03-17):
各位大侠,我最近看了一下相关资料,发现有两处可以设置堆栈大小的,一个是系统freeRTOSconfig.h里面,#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另一个启动文件的汇编,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Heap_Size       EQU     0x00000800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我的RAM只有8K

网友:
启动代码里面的stack是用于系统栈空间的,heap用于C库中的malloc,等函数使用的堆空间。
------------------------
FreeRTOS配置文件里面的是用于任务栈空间的,以及内部核变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代码里面的stack是用于系统栈空间的,heap用于C库中的malloc,等函数使用的堆空间。

FreeRTOS配置文件里面的是用于任务栈空间的,以及内部核变量等。

MCU就那么一点点RAM,这两个是独立的,还是他们之间有包含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就那么一点点RAM,这两个是独立的,还是他们之间有包含关系呢?

网友:
独立的。这么小的RAM,建议还是裸机吧,效率更高。

网友: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启动代码里的堆与栈,存放操作系统的变量(包括全局变量)等信息,配置文件中的栈是存放单个任务中的变量等信息。那么,一般说的栈溢出,是那个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的。这么小的RAM,建议还是裸机吧,效率更高。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启动代码里的堆与栈,存放操作系统的变量(包括全局变量)等信息,配置文件中的栈是存放单个任务中的变量等信息。那么,一般说的栈溢出,是那个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启动代码里的堆与栈,存放操作系统的变量(包括全局变量)等信息,配置文件中的栈是存放单个任务中的变量等信息。那么,一般说的栈溢出,是那个溢出?
凑活的可以这么理解,可以看下我的RTX教程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