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移植仪表盘例程时不停的闪烁

楼主(2016-03-17):
移植官方的那个仪表盘例程时,表盘区域不停的闪烁,导致那个区域花屏,而下面的地图跟滑动条区域都很正常,这是为什么?就是下面这个例程

网友:
动态内存小了,另外就是处理器性能不行。

楼主:
好的,谢谢Eric老师。F407的性能可不可以满足这个程序,我用的F407ZGT6

网友(2023-02-18):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Eric老师。F407的性能可不可以满足这个程序,我用的F407ZGT6

这个例子看的懂吗,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