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如何把FREERTOS的HEAP定位到CCM中??

楼主(2016-03-18):
如题。。。。
想把FREEROTS的堆栈空间放到STM32F4的CCM中使用,
之前貌似有看到过此类例程,现在找不到了。。。。
版主能否提供一下设置方法??

网友:
用如下的方法即可
uint8_t ucHeap[ configTOTAL_HEAP_SIZE ] __attribute__((at(0x10000000)));
------------------------------

网友:
这个定义的是系统堆栈吧,定义到CCM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定义的是系统堆栈吧,定义到CCM有什么好处吗

CCM比通用SRAM速度快些。不是系统堆栈,是任务堆栈和内核相关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M比通用SRAM速度快些。不是系统堆栈,是任务堆栈和内核相关变量。

请问一下,这个CCM是啥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CCM是啥来的?

STM32F4系列上面带的RAM空间。

网友D(2020-04-09):
我查了论坛的过往帖子,方法都显麻烦。看我这个操作,在FreeRTOS的heap文件上右键,选择Option for file...,就可以出来这个菜单了。
选择memory assignment里面的第二项,定位到IRAM2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查了论坛的过往帖子,方法都显麻烦。看我这个操作,在FreeRTOS的heap文件上右键,选择Option for file... ...

是的,现在使用这种方法比较方便。

网友(2021-12-14):
引用 网友B:
是的,现在使用这种方法比较方便。

直接设置堆空间65536,CCM全部给堆空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