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MsgId为WM_KEY的条件

楼主(2016-03-20):
使用实体按键在AppTaskUserIF任务中,用GUI_SendKeyMsg(GUI_XXX_XXX, 1),发送键盘消息。在对话框的回调函数中switch (pMsg->MsgId)判断消息ID,当case WM_KEY:时判断键值。请问什么条件下(pMsg->MsgId) ==  WM_KEY ?能否接收到GUI_SendKeyMsg发出按键消息好像和使用的控件类型有关,有些GUI_KEY_XXX(或者自定义的键值)根本进不去case WM_KEY:,请问当中有什么样的规则?不同类型的控件对接收到的pMsg->MsgId有过滤功能么?非常感谢!

网友:
在每个控件的这个地方有说明,比如EDIT

网友(2017-06-11):
引用 网友A:
在每个控件的这个地方有说明,比如EDIT

网友(2016-03-20):
这个是进不去WM_KEY消息的,都是在控件的回调函数里面被处理了的
只有一些,好像是小于0x20的键值的按键,且不被控件响应的按键才会进入到WM_KEY消息进行处理的

网友(2017-06-12):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进不去WM_KEY消息的,都是在控件的回调函数里面被处理了的
只有一些,好像是小于0x20的键值的按键,且不被控件响应的按键才会进入到WM_KEY消息进行处理的

你的另一个帖子里面已经回复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另一个帖子里面已经回复你了。

这个不是我发的帖子呀,是我不知道从哪里捞出来的,别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