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按钮加载外部BMP图片怎么不显示透明

楼主(2016-03-21):
emwin的按钮通过重绘函数加载外部图片,为什么没有透明通道???请问

网友:
估计是你图片的问题,看看我的这个,含测试代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图片的问题,看看我的这个,含测试代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53

我看了你的代码,你的代码是吧图片编译到了程序里,我的图片是在SD卡上,我想把SD卡上的带透明通道的图片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你的代码,你的代码是吧图片编译到了程序里,我的图片是在SD卡上,我想把SD卡上的带透明通道的图片显示出来

这个也好弄,你现在是什么情况,能够显示,但是不透明,是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好弄,你现在是什么情况,能够显示,但是不透明,是这种情况吗。

是的,现在从SD卡里读出来能显示,但是不是透明的,是黑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现在从SD卡里读出来能显示,但是不是透明的,是黑色的

图片有问题,估计你转换的没有带alpha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有问题,估计你转换的没有带alpha通道。

用iconworkshop转换的bmp文件,有透明通道,然后直接放到SD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iconworkshop转换的bmp文件,有透明通道,然后直接放到SD卡了,

那不应该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应该有问题的。

我也是搞不明白

网友(2016-08-18):
我的也一样,找了好多资料,也没有解决,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确定一下是不是图片问题就行了呗
用BmpCvtDemo.exe工具打开图片,看是不是有下图那样的灰白方块。有这个灰白方块就是带alpha通道的图了
我这个图显示出来就是那个红色线框,其他都是背景色

网友(2016-12-10):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了。设置背景色GUI_SetBkColor(GUI_BLUE);就会有问题

网友:
使用的外部存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应该有问题的。

我的也一样,找了好多资料,也没有解决,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2017-06-19):
请问您是怎样从SD卡读取图片,然后显示到Button上的,能给代码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是怎样从SD卡读取图片,然后显示到Button上的,能给代码看一看?

学习我们的新版emWin教程中:第46章节,BUTTON-按钮控件显示位图和流位图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2017-10-13):
请问楼主搞定了这个吗?我的也是图片显示不透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搞定了这个吗?我的也是图片显示不透明。

看下你的显示屏颜色读取函数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