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7.5 + 固件库 1.6.1 一堆 warning

楼主(2016-03-22):
建了个新工程
用的 IAR7.5, 标准固件库 1.6.1
结果固件库给了一堆 warning
请问怎解?

网友:
是不是哪里的头文件路径没有加,或者全局的宏定义没有加。

楼主:
不是的,
昨天搞了一下
问题出在 ~ 这个运算符
举个例子把
TIMx->CCER &= (uint16_t)~TIM_CCER_CC4E;
改成
TIMx->CCER &= (uint16_t)~(unsigned int)TIM_CCER_CC4E;

就没问题了,
可是就找不出个合理的解释
无奈

楼主:
找了个比较对味的解释
在 32 位元的系统里面
不论是 uint8_t 或是 uint16_t 或是 uint32_t 的定义
对内存来说都是占用了 32 位元,只不过是决定了使用的大小

那在这种情况下
~ 就会直接对 32 位元进行处理

ex:
   uint16_t test = 0x00a5
   我们希望 ~test 会是 0xff5a

   但在 IAR7.5 里面 ~test 会变成 0xffff ff5a
   所以产生 (with possibly unexecpted result) 的 warning

   即便做了转型
   uin16_t I2C_CR2_FREQ
   uin16_t tmpreg

   tmpreg &= (uint16_t)~((uin16_t)I2C_CR2_FREQ);

   还是没用

   tmpreg &= (uint16_t)~((unsigned int)((uin16_t)I2C_CR2_FREQ));

   这样才能消除

看起来是这样,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在 32 位元的系统里面
不论是 uint8_t 或是 uint16_t 或是 uint32_t 的定义
对内存来说都是占用了 32 位元,只不过是决定了使用的大小
--------------------------------------
这个说法不对,IAR中没怎么研究过,MDK中定义的是几个字节的变量类型就是几个字节对齐。
要是程序中用了很多uint8_t的话,那岂不是非常浪费内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11

楼主:
是的,你是对的
下面是某个数组的内存位置

几个字节的变量类型就是几个字节对齐

那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
在编译时内部寄存器是 32 位元
uint16_t testtt = 0x00a5
R0 = 0x000000a5
R1 = 0xffffff5a

这时返回的值会有遗漏,所以 warning

C99 里面这麽定义

网友(2021-11-30):
引用 楼主:
是的,你是对的
下面是某个数组的内存位置

好棒 keil里还能这么看数组。赞。还有C99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