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 文本内容追加换行问题?
超越昨天

楼主(2016-03-23):
       我现在在文本中写入一行字都可以,但就是写入老是前面的内容。在网上搜索说用f_lseek函数可以换行,但用了还是不行。代码如下:
    result = f_open(&file, "armfly.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f_lseek(&file,f_size(&file));
    result = f_write(&file, "FatFS Write Demowww.armfly.com \r\n", 34, &bw);
       请高手指教。

网友:
result = f_open(&file, "armfly.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后,循环调用    result = f_write(&file, "FatFS Write Demowww.armfly.com \\r\\n", 34, &bw);
不是一行一行的显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ult = f_open(&file, "armfly.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后,循环调用    result = f_write(&file, "FatFS Write Demowww.armfly.com \\r\\n", 34, &bw);
不是一行一行的显示么

问题找到了,把FA_CREATE_ALWAYS改成FA_OPEN_ALWAY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