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逻辑分析仪使用注意事项总结,含MDK4.XX和MDK5.XX

楼主(2016-03-24):
具体MDK4和MDK5的使用,在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96  有详细说明
=========================================================
MDK5和MDK4基本是一样的,测试MDK4.74和MDK5.18都可以正常的使用MDK的逻辑分析仪功能。
下面以MDK4.74和V5开发板为例进行说明:
1. 使用SWD接口方式的逻辑分析仪功能,必须接上SWO引脚,对应于V5板子的PB3引脚:

2. 必须使能Trace功能,逻辑分析仪是建立在Trace功能的基础上。

Trace功能是否使能成功,这里是可以看到的,如果没有使能成功,全局变量等是无法加到逻辑分析仪里面的
这点要切记:

3.  进入调试状态后,使能周期性更新功能:

4.  此时就可以添加全局变量或者外设,全局变量添加比较简单,右击添加即可,外设可以
    直接在这里输入外设地址,比如我这里看LED4的引脚PC2,这里就添加GPIOC->ODR

===============================
此时点击全速运行,就可以看波形了,注意,你的程序中必须使能的LED4闪烁:

楼主:
模拟仿真超级难用,MDK的模拟仿真基本已经成了摆设了。

网友(2018-04-27):
trtace里各个参数的设置讲解有没有那个文档或帖子有涉及呢?

网友(2019-07-08):
留记号。马上去试试。

网友A(2020-02-24):
我记得之前使用MDK的逻辑分析仪功能好像不需要使用SWO引脚和trace功能吧?是最近的MDK版本才修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之前使用MDK的逻辑分析仪功能好像不需要使用SWO引脚和trace功能吧?是最近的MDK版本才修改的吗?

M内核的芯片要,其它类型的芯片不清楚。

网友B(2022-12-28):
J-LINK可以直接使用吗?我用的时候,添加不了引脚,显示没有这个类型,而且没有显示Trace:Run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可以直接使用吗?我用的时候,添加不了引脚,显示没有这个类型,而且没有显示Trace:Running,

可以的,就是整个功能不怎么好用,我倒腾过一次后,再也没有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