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GUI_Clear();清除不完全。
学习

楼主(2016-03-24):
当我调用一个对话框后,执行
GUI_EndDialog(hWin, 0);
GUI_Clear();
后,只能清除掉一部分对话框内容,在屏幕下部有四分之一的对话框内容仍然残留着,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大家。

网友:
建议使用窗口回调函数中的WM_PAINT消息去刷。

楼主: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GUI_Clear();
               break;

        我是通过button按键实现退出对话框的,WM_PAINT怎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 ..

你退出这个对话框后,是不是就是桌面窗口了。

楼主:
是的,我是裸机跑的

楼主:
第一个图就是主界面,直接显示,点击左上角的第一个button后可以调用对话框,就是第二幅图,点击对话框的button后可以返回主界面,但是屏幕下部三分之一面积还是有残留,如图3,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没有做重绘,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也是需要做重绘的,简单点,你可以调用这个函数
WM_SetDesktopColor(),在调用GUI_Init后就调用这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参数是桌面窗口的颜色。

调用后,桌面窗口会自动重绘。

楼主:
您好,我试验了一下,没有思路。
这里是我main.c函数,
extern void GUI_MainMenu(void);

int main(void)
{
//
     bsp_Init();        /* 硬件初始化 */
//

//
     GUI_Init();
     GUI_Clear();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GUI_CURSOR_Show();

     GUI_MainMenu();

    while(1)
    {

    }
}

下面是MainMenu函数
void GUI_MainMenu(void)
{

    WM_MESSAGE * pMsg = NULL;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ffCallback);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16B_1);
    GUI_Clear();
    InitffDialog(pMsg);

}
在main中调用了函数MainMenu(),完成界面的绘制。我这里清理不完全,是二级窗口的原因还是mainmenu窗口的原因?

网友:
应该删除GUI_Clear()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