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初始化失败问题

楼主(2016-03-24):
使用MDK的emwin5.1.2进行移植,GUI_Init失败进入hardfault_handler。跟踪发现是执行完GUI_X_CONFIG等3个函数后到LCD_FillRect时出错,如图: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没思路,新手一枚求赐教

网友:
emWin的移植是不是采用的通用移植方法,如果是通用的移植方法,可以将优化取消掉,仅测试打点函数。

楼主:
只在_GetPixelIndex和_SetPixelIndex里添加打点和读点函数,现象一样的。
使用的是例子里打/读点函数

网友:
裸机测试了没有,不使用emWin,测试打点和读点是否有问题。

楼主:
裸机的情况下,之前在iar下测过ok的(使用的是例程里的驱动文件),现在为了使用emwin转到keil下发现打点显示不出来(使用的是SPI驱动方式)........ 不清楚什么问题,有必要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