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出现错误:invaid rom table 解决办法

楼主(2016-03-25):
出现这个错误,通过两个方面解决,一个是降低JLINK的下载速度,另一个是下载线,下载线的距离不要太长。

楼主(2018-06-23):
STLINK也会出现上面问题,解决办法是升级下STLINK本身的固件看看,电脑端驱动也升级下。
使用新版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 ... ypeid%26typeid%3D85
还是不行的话,换个下载器试试,昨天解决了一个客户问题,通过换一个下载器解决。

另外就是下面的这种现象也可以通过上面的几种方法依次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