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串口FIFO中的临界区操作是否有必要

楼主(2016-03-27):
    DISABLE_INT();
    usCount = _pUart->usRxCount;
    ENABLE_INT();
1. 我觉得没必要, 接收中断函数里面可能会修改usCount没错, 但一旦真的进入了那个函数(irq在DISABLE_INT之前刚发生), 就会跟普通函数一样执行完, 关不关中断没有作用.
2. 另外, 我们只是读一下usCount, 并不存在同时写usCount的情况, 所以还是觉得没必要.
2. 即使有必要, 可以只写成只关闭这个串口管道的中断吧, 全局中断都关了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功能呢, 例如定时或者其他的接收中断.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看法。
这里其实改成定义usRxCount时,前面加上volatile 即可。在多线程或者前后台系统,即裸机时一个任务是写,其余都是读的话,加上volatile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看法。
这里其实改成定义usRxCount时,前面加上volatile 即可。在多线程或者前后台系统,即裸机时一个任务是写,其余都是读的话,加上volatile 就行。

对的  多读一写用volatil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