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 有关返回窗口花屏

楼主(2016-03-27):
Button键作返回键   返回时是花屏的  求助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case WM_NOTIFY_PARENT:          //通知父窗口

     Id    =WM_GetId(pMsg->hWinSrc);      // 控件的ID
    NCode = pMsg->Data.v;                // 通知代码

    if(NCode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触摸释放消息
     {
      if(Id == ID_BUTTON_0)      //Button按键
      {
      /* 执行返回窗口 */
       WFGUI_MainTask();
      }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句柄消息的默认例程。
    break;
  }
  }

网友:
返回时,要注意你当前窗口的处理方式,是被删除掉还是隐藏起来,还有就是返回到的窗口做重绘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回时,要注意你当前窗口的处理方式,是被删除掉还是隐藏起来,还有就是返回到的窗口做重绘了没有。

大侠   有例子不   给我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   有例子不   给我看一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