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个在读写sd卡时,此时sd卡拔出造成死机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6-03-27):
发布一个在读写sd卡时,此时sd卡拔出造成死机的处理方法,同时也在此记录一下,以备后用及有需要人们参考 。

stm32f4xx_hal_sd.c

红色的代码是增加上去的

函数名称: static HAL_SD_ErrorTypedef SD_CmdResp1Error(SD_HandleTypeDef *hsd, uint8_t SD_CMD)

/**
  * @brief  Checks for error conditions for R1 response.
  * @param  hsd: SD handle
  * @param  SD_CMD: The sent command index
  * @retval SD Card error state
  */
static HAL_SD_ErrorTypedef SD_CmdResp1Error(SD_HandleTypeDef *hsd, uint8_t SD_CMD)
{
  HAL_SD_ErrorTypedef errorstate = SD_OK;
  uint32_t response_r1;
        uint32_t  cc = 0;

  while(!__HAL_SD_SDIO_GET_FLAG(hsd, SDIO_FLAG_CCRCFAIL | SDIO_FLAG_CMDREND | SDIO_FLAG_CTIMEOUT))
  {
                if(++cc > 0x1ffff)                        // 自己加上去的,防止sd卡拔出后在此死循环造成死机
                 break;

  }

        if(cc >= 0x1ffff)
        {
                printf("\r\n获取 SD 状态错误/超时,退出 ... ");                        // sd卡错误或者sd卡拔出
                return SD_DATA_TIMEOUT;
        }

  if(__HAL_SD_SDIO_GET_FLAG(hsd, SDIO_FLAG_CTIMEOUT))
  {
    errorstate = SD_CMD_RSP_TIMEOUT;

    __HAL_SD_SDIO_CLEAR_FLAG(hsd, SDIO_FLAG_CTIMEOUT);

    return errorstate;
  }
  else if(__HAL_SD_SDIO_GET_FLAG(hsd, SDIO_FLAG_CCRCFAIL))
  {
    errorstate = SD_CMD_CRC_FAIL;

    __HAL_SD_SDIO_CLEAR_FLAG(hsd, SDIO_FLAG_CCRCFAIL);

    return errorstate;
  }

  /* Check response received is of desired command */
  if(SDIO_GetCommandResponse(hsd->Instance) != SD_CMD)
  {
    errorstate = SD_ILLEGAL_CMD;

    return errorstate;
  }

  /* Clear all the static flags */
  __HAL_SD_SDIO_CLEAR_FLAG(hsd, SDIO_STATIC_FLAGS);

  /* We have received response, retrieve it for analysis  */
  response_r1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if((response_r1 & SD_OCR_ERRORBITS) == SD_ALLZERO)
  {
    return errorstate;
  }

  if((response_r1 & SD_OCR_ADDR_OUT_OF_RANGE) == SD_OCR_ADDR_OUT_OF_RANGE)
  {
    return(SD_ADDR_OUT_OF_RANGE);
  }

  if((response_r1 & SD_OCR_ADDR_MISALIGNED) == SD_OCR_ADDR_MISALIGNED)
  {
    return(SD_ADDR_MISALIGNED);
  }

  if((response_r1 & SD_OCR_BLOCK_LEN_ERR) == SD_OCR_BLOCK_LEN_ERR)
  {
    return(SD_BLOCK_LEN_ERR);
  }

  if((response_r1 & SD_OCR_ERASE_SEQ_ERR) == SD_OCR_ERASE_SEQ_ERR)
  {
    return(SD_ERASE_SEQ_ERR);
  }

  if((response_r1 & SD_OCR_BAD_ERASE_PARAM) == SD_OCR_BAD_ERASE_PARAM)
  {
    return(SD_BAD_ERASE_PARAM);
  }

  if((response_r1 & SD_OCR_WRITE_PROT_VIOLATION) == SD_OCR_WRITE_PROT_VIOLATION)
  {
    return(SD_WRITE_PROT_VIOLATION);
  }

  if((response_r1 & SD_OCR_LOCK_UNLOCK_FAILED) == SD_OCR_LOCK_UNLOCK_FAILED)
  {
    return(SD_LOCK_UNLOCK_FAILED);
  }

  if((response_r1 & SD_OCR_COM_CRC_FAILED) == SD_OCR_COM_CRC_FAILED)
  {
    return(SD_COM_CRC_FAILED);
  }

  if((response_r1 & SD_OCR_ILLEGAL_CMD) == SD_OCR_ILLEGAL_CMD)
  {
    return(SD_ILLEGAL_CMD);
  }

  if((response_r1 & SD_OCR_CARD_ECC_FAILED) == SD_OCR_CARD_ECC_FAILED)
  {
    return(SD_CARD_ECC_FAILED);
  }

  if((response_r1 & SD_OCR_CC_ERROR) == SD_OCR_CC_ERROR)
  {
    return(SD_CC_ERROR);
  }

  if((response_r1 & SD_OCR_GENERAL_UNKNOWN_ERROR) == SD_OCR_GENERAL_UNKNOWN_ERROR)
  {
    return(SD_GENERAL_UNKNOWN_ERROR);
  }

  if((response_r1 & SD_OCR_STREAM_READ_UNDERRUN) == SD_OCR_STREAM_READ_UNDERRUN)
  {
    return(SD_STREAM_READ_UNDERRUN);
  }

  if((response_r1 & SD_OCR_STREAM_WRITE_OVERRUN) == SD_OCR_STREAM_WRITE_OVERRUN)
  {
    return(SD_STREAM_WRITE_OVERRUN);
  }

  if((response_r1 & SD_OCR_CID_CSD_OVERWRITE) == SD_OCR_CID_CSD_OVERWRITE)
  {
    return(SD_CID_CSD_OVERWRITE);
  }

  if((response_r1 & SD_OCR_WP_ERASE_SKIP) == SD_OCR_WP_ERASE_SKIP)
  {
    return(SD_WP_ERASE_SKIP);
  }

  if((response_r1 & SD_OCR_CARD_ECC_DISABLED) == SD_OCR_CARD_ECC_DISABLED)
  {
    return(SD_CARD_ECC_DISABLED);
  }

  if((response_r1 & SD_OCR_ERASE_RESET) == SD_OCR_ERASE_RESET)
  {
    return(SD_ERASE_RESET);
  }

  if((response_r1 & SD_OCR_AKE_SEQ_ERROR) == SD_OCR_AKE_SEQ_ERROR)
  {
    return(SD_AKE_SEQ_ERROR);
  }

  return errorstate;
}

网友:
如果在写的时候,拔出来了,会不会造成FATFS文件系统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写的时候,拔出来了,会不会造成FATFS文件系统崩溃?

应该不会吧,反正每次读写前都是需要重新挂载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吧,反正每次读写前都是需要重新挂载系统的

你的每次读写之前都重挂载一次文件系统??不是一次挂载多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