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请教MDK5.18找不到FPU

楼主(2016-03-28):
         想在STM32上实现iir滤波,查了几天的资料,然后发现我找不到FPU,在include"arm_math.h"的时候,提示错误:error in include chain(arm_math.h):unknown type name 'int8_t' . 然后找了些资料,觉得这应该是没有开启FPU的原因,但是在keil设置里面找不到FPU,keil版本是:MDK-ARM Standard Version:5.18,已经注册破解,在Options for Taiget 设置中没有FPU选项……所以请教下各位:是我下载的MDk版本或者软件破解有问题,还是我没有正确的设置方法。

网友:
F103没有FPU,F4系列和F7系列才有。

楼主:
那能不能再问问,如果需要使用stm32f103的dsp库应该怎么设置呢?还是说这个103不能使用dsp库?因为在#include “math.h” 时总是报错……或者您能给个参考资料的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能不能再问问,如果需要使用stm32f103的dsp库应该怎么设置呢?还是说这个103不能使用dsp库?因为在#include “math.h” 时总是报错……或者您能给个参考资料的连接吗?……

网友:
这个例子就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08

注意,移植的时候要把MDK中option选项中的C/C++预编译里面的M3宏定加上,别加成M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