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edit控件调用对话框
学习

楼主(2016-03-28):
   我的目的是想   当我点击edit控件使其获得焦点后,弹出对话框,用的ucguibuilder做的界面

    case GUI_ID_EDIT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OnEditClicked(pMsg);

                            break;
                    }
                    break;      //这是edit控件的click事件

我做了一个输入的界面如下:
       WM_HWIN CreatenumberDlg(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numberCallback,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这个函数怎么用,才能达到调用的目的
void OnEditClicked(WM_MESSAGE * pMsg)
{

}

网友:
OnEditClicked(pMsg);这个没用,这种形式是用uCGUIBuilder时生成的一种函数,你可以直接把函数CreatenumberDlg添加在这就行,把OnEditClicked(pMsg);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EditClicked(pMsg);这个没用,这种形式是用uCGUIBuilder时生成的一种函数,你可以直接把函数CreatenumberDlg添加在这就行,把OnEditClicked(pMsg);删掉。

您好,为什么我的没有反应呢?
对话框没问题,我用button控件可以调用这个对话框,
edit控件获得焦点后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为什么我的没有反应呢?
对话框没问题,我用button控件可以调用这个对话框,
edit控件获得焦点后没有反应

网友:
把游标显示出来,看看是不是触摸到这个位置了。有聚焦的话,应该是点击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游标显示出来,看看是不是触摸到这个位置了。有聚焦的话,应该是点击到了。

我是在主函数里调用了游标,所以游标是一直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主函数里调用了游标,所以游标是一直存在的

那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函数贴出来看,好找问题
求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