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emwin中,如何更新TFT内存时,禁止屏幕更新?

楼主(2016-03-29):
之前发现TFT刷新全屏时,特别不同颜色的时候,有闪屏的现象。

经过查看,FSMC的像素输出率是每秒7.2M,因此推断不是FSMC的问题。

再经过单步调试发现,也许是在控制器发送数据到TFT内存时,数据直接更新在屏幕上,导致我们看到了屏幕的更新过程,因此看起来一段一段、一闪一闪的那样子。

所以应该在MCU发送数据到TFT内存时,禁止屏幕更新,让数据发送完毕后,再更新出来。

在emwin里该怎么做?

网友:
这个得看TFT屏有几层显存吧。如果是一层,屏驱动得一直显存里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TFT屏有几层显存吧。如果是一层,屏驱动得一直显存里的数据

1层啊,没有方法解决吗?

网友:
刷的什么,刷波形么,刷波形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的什么,刷波形么,刷波形有这种情况。

全屏一种颜色刷成另一种颜色,会看到刷到一半的状态,如果反复地两种颜色全屏切换,就会看到一段一段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emWin底层没有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emWin底层没有优化

emWin底层就是GUI_CM4F_L.lib和都是.h的include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C:
emWin底层就是GUI_CM4F_L.lib和都是.h的include文件夹。

emWin的底层接口函数是否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的底层接口函数是否优化。

就是这个问题啊。。。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46

网友:
建议使用MEMDEV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