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6-03-29):
系统进入待机模式后,
1.  IO是自动进入高阻状态的吧?
2. 进入高阻状态话,不管外部电路是有上来或下拉电阻,都不会消耗电流吧?
3.进入待机模式后,各个原先打开的时钟也是默认自动关闭吗?还是要人为关闭?

网友:
1. 在待机模式下,所有的 I/O 引脚处于高阻态,除了以下的引脚:
● 复位引脚(始终有效)。
● 当被设置为防侵入或校准输出时的 TAMPER 引脚。
● 被使能的唤醒引脚。
-----
2. 对
-----
3. Cortex-M3 深睡眠模式时关闭电压调节器整
个 1.8V 供电区域被断电。 PLL、 HSI 和 HSE 振荡器也被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