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使用GRAPH

楼主(2016-03-29):
初学emwin,关于小工具Graph有几个问题想要问问前辈们
1、Graph的刻度值的起始值如何改变
2、如何放大或缩小已经绘制好的曲线?
3、滑动spacing X\Y的时候,曲线不能跟着变,这个要怎么改呢?

网友:
可以看下这个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6

有视频演示效果。

楼主:
可是这个好像不能放大缩小曲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这个好像不能放大缩小曲线呀?

垂直放缩还是水平放缩

垂直放缩的话---对数据方法和缩小相应倍数
水平放缩---增加数据采样率和降低采样率,类似示波器,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