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os-ii 中的其它任务中断的优先级怎么设置

楼主(2016-03-30):
在移植ucosii到stm32单片机中时,发现原串口中断的优先级不知道怎么设置了?裸机的时候是设置NVIC的,例如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网友:
裸机时是怎么配置的,加上uCOS-II还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