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大家关于新版本CubeMX生成FreeRTOS时选择时基的问题

楼主(2016-03-31):
使用新版本CubeMX.4.14.0时提示:
WARNINGS: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use a timebase source other than the systick when freertos is userd.
the timebase source can be changed from the pinout tab under sys

这个提示让人非常困惑,因为之前的版本选择systick是没有问题的。

选择一旦选择TIM作为时基源
可导致回调函数——weak属性消失

而且在NVIC管理中看到systick的优先级是有变化的变成3了

有谁可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到底应该选择哪个时基呢?是不是应该忽略这警告继续选择systick? 还有一问题新版cubemx加入这警告是什么含义?有什么样的意图?是建议大家改用其他TIM做rtos tick? 说不通。

请屌大的解释下原因。

楼主:
如何@eric2013   版主

楼主:
求批评,求指正,求分析!

网友:
CubeMX现在升级的有点二了,居然推荐FreeRTOS的时钟节拍不使用滴答定时器,而是用其它的定时器。
FreeRTOS的port.C文件是基于滴答定时器的,其它定时器的话,使用低功耗的tickless模式得修改底层了,部分其它功能似乎也要修改。
==================================
WARNINGS: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use a timebase source other than the systick when freertos is userd.
the timebase source can be changed from the pinout tab under sys

他的警告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CubeMX我还一直没有专门去上手,帮不上楼主了。

网友(2016-07-20):
我也使用生成的代码,这个问题我估摸着是这样的。
第一  FreeRTOS 肯定使用的是 systick
第二  提到的 recommended to use a timebase other 应该说的HAL_IncTick() 还是需要用到的;由于FreeRTOS使用了systick ,所以推荐使用其他的时基源来IncTick

至于为什还要HAL_IncTick()??  原来在这里
这个是 HAL_CAN_Transmit() 其中的一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使用生成的代码,这个问题我估摸着是这样的。
第一  FreeRTOS 肯定使用的是 systick

第二  提到的 recommended to use a timebase other 应该说的HAL_IncTick() 还是需要用到的;由于FreeRTOS使用了systick ,所以推荐使用其他的时基源 ..

谢谢兄弟告知,意思理解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