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任务删除后的任务句柄的值

楼主(2016-04-01):
我定义了一个任务,获得一个句柄
TID_task_CallDispose = os_tsk_create_user();
但是我在任务里调用了os_tsk_delete(0);删除这个任务,
那句柄TID_task_CallDispose的值会变成多少?

网友:
删除后串口打印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后串口打印下就知道了。

好吧,

网友:
rtx的句柄其实就是任务数组里的下标,0号句柄默认不是给用户程序使用的,os_tsk_delete(0);这句本身就是个错误用法,不会有任何作用
正确的删除任务的办法,应该是传递句柄值 os_tsk_delete(TID_task_CallDispose);
而且就算删除了这个任务TID_task_CallDispose没有操作,值怎么会变化呢,还是原来值,只不过此时的句柄已经无效了,已经无法和原来的任务失去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