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就开了两个任务,打印出的Tmr Svc 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6-04-03):
=================================================
任务名      任务状态 优先级   剩余栈 任务序号
App Task Adc       R    4    449    1
App Task Modbus    R    2    451    2
IDLE               R    0    104    3
Tmr Svc            B    2    230    4

任务名       运行计数         使用率
App Task Adc       15732        2%
App Task Modbus    236        <1%
IDLE               510116        96%
Tmr Svc            1        <1%

网友:
定时器任务。

楼主:
这个任务是系统自动开的吗?像ucos系统开的就空闲和统计。这个定时器任务是干嘛的,可以关闭吗

网友:
系统任务,在FreeRTOSConfig.h文件中的配置宏定义,估计你是使能了,默认是禁止的。

网友(2022-01-12):
同问楼主的关闭了没

网友A:
补充FreeRTOSConfig.h改三个地方就行(AC6)
-#define configUSE_TIMERS                        1
+#define configUSE_TIMERS                        0
+#define configUSE_OS2_EVENTFLAGS_FROM_ISR       0
-#define INCLUDE_xTimerPendFunctionCall          1
+#define INCLUDE_xTimerPendFunctionCall          0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A:
补充FreeRTOSConfig.h改三个地方就行(AC6)
-#define configUSE_TIMERS                        1
+#defin ...

找了很久,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