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F4] 使用 Cube 裤 操作 si473xx 获取版本 ???

楼主(2016-04-04):
*********************************************************************************************************
*    函 数 名: Si47xx_WaitStatus80
*    功能说明: 读取Si4730的状态,等于0x80时返回。
*    形    参: hi2c 定义 i2c变量
                        DevAddress 从器件驱动地址
                        _uiTimeOut : 轮询次数
*                      _ucStopEn : 状态0x80检测成功后,是否发送STOP
*    返 回 值: SI47XX_OK 成功, 其他值失败
*********************************************************************************************************
*/
HAL_StatusTypeDef SI47XX_WaitStatus80(I2C_HandleTypeDef *hi2c,
                                                                            uint16_t DevAddress,
                                                                            unsigned int _uiTimeOut,
                                                                            unsigned char _ucStopEn )
{
//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int Timeout = _uiTimeOut;
    uint8_t pData;

    // 等待器件状态为 0x80
    if(hi2c->State == HAL_I2C_STATE_READY)
    {
        /* Wait until BUSY flag is re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hi2c, I2C_FLAG_BUSY, SET, I2C_TIMEOUT_BUSY_FLAG) != HAL_OK)
        {
            return HAL_BUSY;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i2c);

        /* Disable Pos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POS;

        hi2c->State = HAL_I2C_STATE_BUSY_RX;
        hi2c->Mode = HAL_I2C_MODE_MEM;
        hi2c->ErrorCode = HAL_I2C_ERROR_NONE;
        hi2c->XferOptions = I2C_NO_OPTION_FRAME;

        /* Send Slave Address and Memory Address */
        if(I2C_RequestMemoryReadRadioCustom(hi2c, DevAddress, Timeout) != HAL_OK)
        {
            if(hi2c->ErrorCode == HAL_I2C_ERROR_AF)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i2c);
                return HAL_ERROR;
            }
            else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i2c);
                return HAL_TIMEOUT;
            }
        }

        /* Clear ADDR flag */
        __HAL_I2C_CLEAR_ADDRFLAG(hi2c);

        if(_ucStopEn == SI473XX_SEND_STOP)
        {
            /* Disable Acknowledge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ACK;

            /* Generate Stop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STOP;
        }

        /* Wait until RXNE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RXNEFlagUntilTimeout(hi2c, Timeout) != HAL_OK)
        {
            if(hi2c->ErrorCode == HAL_I2C_ERROR_TIMEOUT)
            {
                return HAL_TIMEOUT;
            }
            else
            {
                return HAL_ERROR;
            }
        }

        /* Read data from DR */
        pData = hi2c->Instance->DR;

        if(_ucStopEn == SI473XX_SEND_STOP)
        {
            hi2c->State = HAL_I2C_STATE_READY;
            hi2c->Mode = HAL_I2C_MODE_NONE;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i2c);
        }

        if( ((pData ) == 0x80) || ((pData) == 0x81))            // 0x81 是为了执行0x23指令 读取信号质量
        {
            printf("\r\nSI47xx Wait 0x80 == %#x ", pData);
            return HAL_OK;
        }
//        else
//            return HAL_ERROR;

        return HAL_OK;
    }
    else
    {
        return HAL_BUSY;
    }

    return HAL_OK;
}

T_ERROR_OP SI47XX_GetRevision(unsigned char *_ReadBuf)
{
  T_ERROR_OP err;
  unsigned char  __RegDat[] = {0x10};

  /*
  AN332 Rev Rev1.0    9/14    Page 259
  Action          Data      Description

  CMD              0x10       GET_REV
  STATUS          ->0x80      Reply Status. Clear-to-send high.
  RESP1           ->0x1F      Part Number, HEX (0x1F = 31 dec. = Si4731),(0x1E = 30 dec. = Si4730)
  RESP2           ->0x32      Firmware Major Rev, ASCII (0x32 = 2)
  RESP3           ->0x30      Firmware Minor Rev, ASCII (0x30 = 0)
  RESP4           ->0x85      Patch ID MSB, example only
  RESP5           ->0xc5      Patch ID LSB, example only
  RESP6           ->0x32      Component Firmware Major Rev, ASCII (0x32 = 2)
  RESP7           ->0x30      Component Firmware Minor Rev, ASCII (0x30 = 0)
  RESP8           ->0x42      Chip Rev, ASCII (0x42 = revB)
  */

  err = (T_ERROR_OP)SI47XX_PowerUp_Revice(FM_RECEIVER);     // 读取版本时,必须先调用 Si47xx_PowerUp_Revice 这个函数
  if(err != SI47XX_OK)
    return SI47XX_ERROR;

    err = (T_ERROR_OP)OperationSi47XX_2w(RADIO_WRITE,  (unsigned char *) & __RegDat[0], 1);
  if(err != SI47XX_OK)
    return SI47XX_ERROR;

    /*
        第1个形参表示最大轮询次数; 如果成功,返回值uiTimeOut > 0 表示实际轮询次数
        第2个形参0表示结束后不发送STOP, 因为还需要读取器件返回数据
    */
  // wait CTS = 1
  err = (T_ERROR_OP)SI47XX_WaitStatus80( & hi2c2, SI4730_DEVICE_ADDR_R, 200 , SI473XX_NO_SEND_STOP);      // 不发送应答信号,后续还需要读取返回数据
                                                                                                    // 第一次使用获取到的 STATUS 是0x80 ,但是第二次获取到的是 0xc0 ,发生了错误,不知道是为什么 ???

    if (err != SI47XX_OK)
    {
        return SI47XX_ERROR;
    }

  err = (T_ERROR_OP)SI47XX_ReadReturnData(& hi2c2, 8, (unsigned char *) & _ReadBuf[0]);

  return err;
}

void main()
{

     ... ...  // 初始化
SI47XX_PowerDown();     // a

  err = SI47XX_GetRevision(g_tRadio.RadioBuff);
  if(err == 0)
    {
        printf("\r\nSI47XX_GetRevision = %#x, %#x", g_tRadio.RadioBuff[0], g_tRadio.RadioBuff[1]);
    }

    SI47XX_PowerDown();     // b , 当调用次函数后,获取的版本信息又是对的,
  err = SI47XX_GetRevision(g_tRadio.RadioBuff);
  if(err == 0)
    {
        printf("\r\nSI47XX_GetRevision = %#x, %#x", g_tRadio.RadioBuff[0], g_tRadio.RadioBuff[1]);
    }

    SI47XX_PowerDown();     // c , 当调用次函数后,获取的版本信息又是对的,
  err = SI47XX_GetRevision(g_tRadio.RadioBuff);
  if(err == 0)
    {
        printf("\r\nSI47XX_GetRevision = %#x, %#x", g_tRadio.RadioBuff[0], g_tRadio.RadioBuff[1]);
    }

}

吧上面的函数 b、c 函数注释掉后,获取版本失败,原因是 SI47XX_WaitStatus80 这个函数里面的读取  STATUS 这个状态寄存器的值中有错误 ,读取到的值为 0xc0, 不知道是为何 ???
当调用了SI47XX_PowerDown();  这个函数后,再读取 版本信息,又完全正确,

望请指教 !!!!!!!!!!!!

网友:
Cube还没有怎么用过,给楼主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be还没有怎么用过,给楼主帮顶。

貌似这个cube 的 i2c 库,更加难改啊,有些东东也没有看明白,他奶奶的,怎么这个i2c 整的如此复杂,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个cube 的 i2c 库,更加难改啊,有些东东也没有看明白,他奶奶的,怎么这个i2c 整的如此复杂,纠结

的确是,ST的I2C做的让人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ST的I2C做的让人生不如死。

网友:
是啊,其实很简单的一个i2c,被st搞的如此复杂,为的就是不交给什么什么的专利费,

其实你自己整也可以,但不要这么复杂嘛,哎